三星r428的通病。。。。

楼主(2013-09-08):
嘻嘻   在硬盘下面右上角第三个电容坏的多  《反面硬盘在下算 右下角》

网友:
这个是老生常谈?论坛有这个通病的介绍了
莫非楼主自己也验证了这个通病?

网友A:
缘分,呵呵今天刚修了这个机器,就是硬盘下面的电容短路,导致待机偏高,你那台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路过  学习

赵子文 -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缘分,呵呵今天刚修了这个机器,就是硬盘下面的电容短路,导致待机偏高,你那台是什么情况啊

待机0.18   一样的

网友:
额  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汗

网友B:
楼主 没有故障现象吗 这样一说没感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没有故障现象吗 这样一说没感念

额   刚刚玩这样   待机0.18   不触发

网友:
一模一样,和我之前修的

网友:
三星坑爹的设计,支持联想!!!

网友:
这么好的问题 没遇到 期待中...

网友:
学习了

赵子文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吧

网友(2016-06-1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
R428  拿到手一第 反应该  NEC  ,,, 南桥 背面电容   贴纸下面。。万用表 能量到  是否短路

网友:
还告诉你开机延时的,0.4不动的都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