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020 报e03-10

楼主(2013-09-08):
刚接到一台松下8020 原本是电池报错 复印时有很多黑点  ,,以为是小问题  换了电池 拆了吸鼓 吹了下,清理了一下废粉  ,

刚装上就报E03-10    本人新手,麻烦教一下!!!!!

网友:
你的碳粉不是原装的吧。你把碳粉瓶充分摇晃,然后拧柠粉筒螺旋齿转动是否灵活
追问:
是换碳粉以后才现在的那个 但是我已经充分摇晃 还进入了维修模式 把E03-02消除了 但是开机还是有啊
回答:
你粉瓶转动灵活吗
补充:
供粉螺旋齿轮转动不灵活。你把显影器上的齿轮转转和机器供粉部分检查一下
追问:
供粉螺旋齿轮很灵活 我都看过了``也把显影器上的齿轮转了``还是一样
回答:
你把粉筒拿出来还是显错误代码吗?
追问:
恩````
还是出现E03-02
回答:
那就是碳粉螺旋电机故障,换电机吧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8016的显示E03-02,以为是电机故障,后来把粉盒拿出来打开发现粉盒里齿轮上卡一胶片,所以电机无法转动工作,LZ可以把粉盒拿出来用手转转看。E03-02碳粉螺旋电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