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密码

楼主(2013-09-08):
HP G4 设有开机密码,刷新BIOS没用,有谁知道密码是加载在那个芯片上,或是有算号器!

网友:
这个机器刷BIOS不可以解决?
你刷的是PCH的还是EC的 ?

网友:
HP的机器应该没有专门的密码芯片吧

网友:
4M 的主板BIOS和EC 128K的BIOS都刷过,没用的,开机还是有密码

网友:
已用算号器解密,谢谢各位

网友:
算号器是什么软件呀!还可以解密

网友:
对呀 我也很想知道算号器是什么软件 楼主可以共享出来给大家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