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楼主(2013-09-08):
接一台HP  G4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3  3秒后电源接口灯亮 待机电流上到  0.022  触发电流到0.024   指示灯 不亮    无3 5 v    3v电感对地95欧  后继微短! 可调电源调到 3.3V  5A   烧了半天莫不出来!烧鸡电流0.14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烧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怎么多没人回他啊   我也遇到了

网友:
这就要看情况了,1保护隔离  2 3.3V5V本身问题  3后继就是第三层电路  这3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不开机,用万用表查吧

网友:
指示灯不亮,先看充电芯片是否输出ACAV。35V芯片的线性电压是否输出。再看EC供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输出S5-ON。有示波器可以打下EC的时钟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3/5vpcu正常不,正常看susb#与SUSC#有没有!

网友(2013-10-22):
q我的也是这种情况你的好了没有呀

网友:
    只能耐心的测下了

网友:
刚接到一台准备修起来呵呵

网友:
哎~~我的还没修好了~~~测得1.8V电压没出来~~~条件都测了正常~~换了片子还是不行~~~EC也发出开启电压~~就是不出~~~郁闷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感觉后继电路可能性大点

网友:
只能沿着那条信号一个个拆

网友(2013-11-26):
好家伙  我也有一台啊

网友:
95算是正常吧不要纠结这个问题!查查芯片的条件.

网友:
告诉你信息。你量一下隔离保护。肯定是19v进去。,只出来16V ,控制级中有5V 而且在跳动。这样就导致灯闪。。。。。。

网友:
你吧这个问题处理了就正常了。3V 90个值也正常。。。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 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  无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