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的第一个电源,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13-09-08):
家里的一个坏电源,放了两年多了,前段时间拿出来,拆开后经观察发现一个开关管13007炸开了,输出部分两个电容鼓包。通电后输出5VSB电压5.02V正常,绿线pson4.88V也正常,看来副电源没事,问题出来主电源部分。
从板子下拆下来看一对13007开关管全部烧坏,逐个排查发现开关管附近有一个小二极管击穿。换好坏的电容和二极管以及出问题的开关管短接PSON,电源还是没开机。
一度要放弃了,后来又发现一个5VSB附近一电容鼓包,换之无果;找到芯片资料对比后查了下光耦的输入和输出,结果有输入无输出,看来光耦也坏了,找到相同的替换上去,终于能正常开机了。

新手,以前对电子感学趣但一直没动手,自己修好的第一个电源,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支持楼主呀,新手学习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过楼主维修的步骤是正确的,应该先观察外观,然后再从烧掉的元件周围开始检查。

网友:
你这样子看上去象个老手

换这么多元件才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也曾经干过元件级维修的吧

网友:
楼主维修的步骤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楚啊,另外你第一次修就碰到换一堆比较倒霉,我第一修就换个电容,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惜他是个山寨货~~~

网友:
高手受教了,

网友:
光耦输入输出怎样测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7494-1-1.html

网友:
我第一个电源直接被我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