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90GXBE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3-09-08):
最近接到8片映泰TA790GXBE, 说是在网吧回收的,经过测试,都是复位不跑码,官网7个BIOS全刷了不管用,这板子有通病吗?怎么都是这毛病

网友:
最好找到图纸,细心研究下,有复位,看是真复位还是假复位,确认CPU有没有复位?如果有CPU复位,就管好图纸,把各芯片的所有供电都查一次,查全板的时钟,测BIOS,IO,网卡的复位,查CPU的所有PG信号,,打四大总线的值,,查BIOS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实在不行,就最小化系统,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再试,加焊桥和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