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S2H

楼主(2013-09-08):
GA-MA78GM-S2H主板复位灯闪烁,CPU供电芯片发烫但能出电压,时钟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換換看北橋供電ic.......

网友:
测量复位开关  主板供电  时钟芯片周边电阻  PWRGD  RTC电路   今天刚学的!

网友:
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针是不是有3.3V,桥的工作条件,从IO或BIOS或PCI跑线到南桥看线路中有没有异常,更换南桥

网友(2013-10-12):
同样的问题  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