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F900W显示器开机显示LOGO正常,然后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3-09-08):
一台勇士F900W显示器,放置两年后开机LOGO正常,然后黑屏,指示灯为蓝色有信号状态,但背光是灭的。拔掉VGA信号线,屏墓显示无信号(此时背光亮一下),约2秒后进入黄灯状态(背光熄灭)。
另有时开机能到显示WINDOWS进度条时再黑屏,关机重启也一样黑屏
已做工作:
1、显示蓝灯时(即有信号状态)把灯管单独接另一电源高压板,有背光显示但仍无字符;
2、换高压一体板加鼎科万能驱动板,能正常控制背光,但无任何字符显示此板刚通电时有LOGO显示,屏应该没问题吧,但换万能板也不行;能显示到WINDOWS时度条时WINDOWS字母周围的黑色成了绿色,屏线清洁过了。
请教是哪方面问题?该如何着手?谢谢!

网友:
各位没有碰到过此现象吗?只有LOGO显示正常,其余没显示,电源一体板替换过了,也用鼎科万能板试过了,就只差换原装驱动板了

网友:
刷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