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维修求指导啊

楼主(2013-09-08):
小弟有个22AOC显示器自己用的,有雪花不知道怎么修,换了新VGA也不好使,拆开看供电板子黑黑的,我应该从哪里修起?

网友:
先把鼓包缩皮的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A:
前提是你要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然后把显示器的电容换了  再换一根好一点的信号线   一般雪花点都是信号线的事

网友:
换电源板试试!有时候是电源板的问题!我遇到过!如果是电源板的问题先把电源板的所有电容挨个换试试!

网友:
屏线 先换一个试试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你要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然后把显示器的电容换了  再换一根好一点的信号线   一般雪花点都是信号线的 ...

显卡跟VGA都是新的 , 电容也没事, 我就怕是供电板子的问题 ,因为俺不会修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VGA信号线问题

网友:
有雪花是驱动板或屏板的问题。只能用代换法。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和驱动板的外观!是否有明显损坏的零件!有!换 没有!检查屏线连接!后检查屏电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
楼主发个故障图片看看,这样凭空说真的不好回答。我和9楼想法一样,你还是发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