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容到底怎么测量才准确

楼主(2013-09-08):
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大师们教教我

网友:
拆下来测【还不明白百度】

网友:
内事问度娘,外事问谷哥,读写事问季春。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是拆下来测量比较准,有极性的记得装对哦。

网友:
拆下来用LCR电桥测

网友:
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最准确

网友:
百度 度娘 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要把电容取下 不用在路测量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正反各测量一次  正常为无穷大 如阻值过低 电容不良

网友:
拆下来测【还不明白百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7535-1-1.html

网友:
要把电容取下 不要在路测量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红表笔结电容正极黑表笔结 负极 正常是阻值越来越大最后无穷大 如阻值为0电容短路如阻值不能变会无穷大电容漏电

网友:
之前先电容俩脚短路放电

网友:
首先得搞明白测电容的哪些参数吧

网友:
电容拆下,买一块带测电容的万用表,不过量程都不大

网友:
才下来,放电后在测

网友:
电容好坏可以用万能表测量,准确测量需要电容表。

网友:
电容它的阻值一帮都比较大万用表调到R档红、黑表笔接电容两端如果此时万用表显示的是1也就是无穷大表明该电容正常或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将红、黑表笔接电容两端有电容的阻值出现表明电容为好的,有“嘀、嘀、、、”这样的声音出现那就证明此电容为坏。

网友:
电容一般短路 没别的

网友: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房事不决问天涯。

网友:
拆下來,用電容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