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不加电的怪问题

楼主(2013-09-09):
前天接到同行给送来的一个机器,故障是不触发,电流003
这台机器在送他那里之前是可以触发点亮的,但是键盘不管用,他们就给人家插拔了一下键盘,然后当时好了,到了第二天机器又拿回来了  不触发
我当时拔掉CMOS电池  就能触发了  然后我让客户拿走  结果用了一天又拿回来了  还是不触发 然后又拔掉电池  又能触发 再拿走
过了一夜又坏了
然后当时我觉得不是CMOS电池方面的事情  于是做了下南桥  还是不行
现在本子在我这里  我感觉就是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开机

请问各位前辈:
1.这问题跟当时插拔键盘有关系吗?
2.这问题我该从哪着手了?

网友:
和键盘插拔没什么关系,建议换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入手。

网友:
既然过一夜不触发你就按照不触发修呀。查查看是哪里控制出问题了撒。

网友:
换CPU试试!我碰到两台宏基的机器!cpu电压偶尔到1v多,能亮,不过经常0.8不亮机!没修出以来!换电源管理,换场管,电容都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