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中间花屏!!

楼主(2013-09-09):
DELL E6410 中间大约有三四厘米的一块是花的,I7 的CPU  集显, 屏和屏线都换了的,如图有谁遇到过

网友:
内存北桥。。。

网友:
不知楼主进系统以后是什么状态?

网友:
就是要修板了,显示问题了,显卡要看看了

网友:
主板显存有问题

网友:
你们都是混分的  没看到我说的是集显吗  还显存  屏线我都换了  屏也换了 修主板  废话 修哪里 从哪里下手  难道没得专业点的吗

网友:
给屏供电的看一下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了,那就只有查主板上面的屏线接口,及到集显北桥之间的线路,最后是北桥。从故障现象看,应该是LVDS线路轻微虚接导致的。这种故障使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屏的问题更换屏

网友:
可能要从显卡入手

网友:
直接回焊, 比查什么屏供电快多了

网友:
亲,你咋不外接试试呢
??、

网友:
也有点想屏的问题换换屏试试

网友:
难道换个cpu试试吗

网友:
应该主板屏接口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多点 不行的话 焊下接口 量一下色差信号

网友:
他不是整块屏都花 只是中间竖着那块花  其他都是正常的  没有显卡 集成的 QM57 的桥  I7-620M 的cpu

网友:
这问题不好整 有点难度!看图片感觉还是上半部分的问题 不过楼主屏和屏线都换过 那看看接口处的元件 有无异常的!

网友:
是不是内建显卡的输出电路这块有故障,上回有修到一台类似的

网友:
觉得屏或屏线,电路

网友:
你把屏卸了自己点下屏试试 ,先别考虑显卡呢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进系统试试啊

网友:
多半是那个显存不良引起的

网友:
没显卡,这种机器是不是CPU集成显卡的还是北桥集成显卡的,如果是北桥集成显卡那就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I7的机器还没修到过呢

网友:
仔细检查LVDS接口,或者换主板上的LVDS接口

网友:
哦 谢谢  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