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开机白屏

楼主(2013-09-09):
客户描述,使用时用玻璃罐砸了一下,砸中键盘,屏接口位置,硬盘损坏,敲盘了,经测试。期间有显示LOGO,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才拿来修,还说让他伙计看了一下,拆开过,现在拿来,我开机是白屏,经检测,期间闪了一次联想LOGO,再没出现过,修过没屏供电白屏的,这个供电有,外接没反应,求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先检查屏的供电及信号正常吗

网友:
肯定是砸过的地方开路的了,这是绝对的!仔细拆出来检查吧

网友:
你的屏  是很白 还是灰色的 啊

网友A:
你看看屏线有没有断线的 或接触不好  不然先拿个好屏试下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屏线有没有断线的 或接触不好  不然先拿个好屏试下

我用的14.1的屏换的,一样,他的是15.4

网友:
拔了屏线外接也没有反应吗?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

网友:
白屏,首先看一下屏上有无供电,然后再打屏线阻值啊。屏线是否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