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4ML-K 部分无复位

楼主(2013-09-09):
如题:主板富士康型号A74ML-K   AMD740G芯片组的主板 i/o 是8716F-S FXS
供电时钟都正常,CPU 复位1.8 , PCI 复位 3.3 ,i/o 37脚 A_RST# 复位3.3,点复位开关均有1-0-1 的跳变,
I/O 45脚KBRST 0V,声卡 网卡 IDE的复位都是0V,i/o换过 从好板拆下的I/O,还是这样,
这是不是可以确定南桥坏呢?附南桥复位时序。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晕 我的图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 ,换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一部分有复位一部分没有复位,中间没啥的话就是南桥

网友:
兄弟有没有BIOS啊 我这个不跑码呀

网友(2013-10-17):
富士康A74ML-K  BIOS.备份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好的,TOOL文件夹里的确定是好的。一块贡献出来。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CPU 复位1.8 , PCI 复位 3.3 ,i/o 37脚 A_RST# 复位3.3,点复位开关均有1-0-1 的跳变,
I/O 45脚KBRST 0V,声卡 网卡 IDE的复位都是0V,这些复位都是南桥发的。有的有复位有的无复位,应该是南桥部分模块损坏引起的。换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再不行就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