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显示器有时候能打开,有时候打不开。就算打开了,上面还有波浪纹。不是很厉害

楼主(2013-09-09):
显示器是乐华的,自带VGA线的那种显示器。一开始怀疑是高压板问题。可是问题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老板这里是装机店。什么都没有。连找一块高压板都找不到,无语了。从同行那里买了一块通用的高压板30元。,原来还能亮,现在是一闪即灭。。。。。。     30块钱,还买了一块坏的。我火了,不修了。给同行修去了

网友:
干什么都不要轻易下结论。我现在搞得里外不是人

网友:
是不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这种状况。

大哥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这个是带适配器的。就是12v输入的。我用可调电源点也是这样

网友:
肯定是电容的问题,关键是哪一个电容坏了?查驱动板上面的+3。3V供电和+1。8V供电。

网友B:
呵 不行的话里面的东西全部换掉  就好了 比较麻烦 就简单了嘛

网友:
该个通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 不行的话里面的东西全部换掉  就好了 比较麻烦 就简单了嘛

你说的倒是简单。可是那个成本,要多少了。我要收多钱那?

网友:
耐心要有!检测一下灯管是否虚焊!这样高压最容易受保护了 !

网友:
考虑下  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