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芯片区别

楼主(2013-09-09):
笔记本通电喇叭叫,电流在0.26A,检查到主板上51125芯片发热很烫,我估计应该是坏了吧,这个芯片51125与51125A有区别吗?它可以用其他芯片代替吗?

网友:
一个升级版的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我,这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还是仔细比较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还是仔细比较下引脚定义。

我换了,但是还是修不好机子

网友:
好好学习吧,学好了再动手

网友:
还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2014-07-18):
替换是没问题的,待机偏高的话看下3  5alw是不是短路了,这待机高很多烧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