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3-09-09):
请问 我的华硕主板点不亮 下管是0.5V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我的是华硕主板P5KPL   主板点不亮 下管是0.5V  请大家指点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描述的问题太少了,是不触发吗,还是不跑马

网友:
大家好 我是新手刚刚进来  我的主板是华硕 P5KPL 上E5200的CPU   不跑马  上管12V  下管是0.5V   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上管S极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上管S极电压 和下管的 D极 都是0.5V

网友:
上管G极 是0.8V 下管G极 是11.2V

网友:
上官G级0.8低了哦,看管理它的芯片。

网友:
看看pwm芯片上管驱动脚

网友:
楼上的大哥 pwm芯片
真的是虚焊了 补焊好 开机可以了  谢谢

网友:
脉冲宽度调制的焊脚问题。

网友:
思路还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