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盘不够大的话 装WIN7的是不是会卡

楼主(2013-09-09):
我的电脑80G的硬盘  但是有些软件必须要求是WIN7的  装了WIN7 的会不会很卡

网友:
跟内存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和硬盘容量大小关系不大,看内存 cpu

网友:
CPU是AMD3600+的   内存金士顿2G 两个

网友:
不会,放心好了

网友:
如果安裝完畢後,系統磁區剩下2G,一定會卡卡的

网友:
你如果是以前的老机器 建议不要装win7  win7的配置要求相对会跟高点

网友:
很卡很卡很卡很卡

网友:
关系不是很大的,速度在于你的主板内存U

网友:
WIN7应该能装,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但是就你CPU的性能来说,但凡对机器或者系统有要求的专业软件都会比较吃力,建议别省钱了,一千块升级下电脑吧。

网友:
想装WIN7,只要你C盘分区足够大,我们一般分30-50G,内存不小于2G,CPU是双核的就可以.

网友:
和硬盘容量大小关系不大,看内存 cpu 如果想做WIN7,可以做32位的

网友:
这跟硬盘大小没太大关系

网友:
对电脑速度影响比较大的是CPU和内存,硬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和大硬盘比较 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一般运行快慢  主要看CPU 内存  , 硬盘也有可能 碎片多会影响速度的~ 或者有坏道~

网友:
分区时,c区分大点就成!

网友:
还是升级好一点

网友:
C盘大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