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9-09):
求个新版本的无盘系统 最好要破解的 免费的 谢谢各位大神
免费

网友:
无盘系统,不要求最新,但要求稳定和速度。最新的并不一定是最快的。
你想要简单且速度不错,用锐起3.9,想要速度最快,用网众。但网众的配置和维护不如锐起方便,弄不好问题很多。有SSD的话,用哪个都无所谓了。
另外易游也不错,速度和稳定性都可以,配置有点麻烦,介于网众和锐起之间吧。

网友:
百度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2013-11-16):
现在都用无盘了,好维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