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换U大短,无思路

楼主(2013-09-09):
今天遇到一怪问题,联想B460换U大短。
原故障:插电大短,是CPU供电上管和330滤波电容击穿,换后OK。
接下来上U测试所有电压正常不跑码,裸板电流上到1.1几A然后一点一点往上加。考虑此板原来20V直接到了CPU供电,怀疑U烧毁,换U测试,装上U触发瞬间大短保护,再自动触发,U确认是好的,又换回原机U测所有电压还是正常的。
以前没见过此情况,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望高手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最后干桥好了~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不明白了。再换一个U看下,是不是原来的U坏了,导致U没有真正工作起来

网友:
没看到 LZ 到底 怎么回事

网友:
原来的U是坏的,我换U测试就有瞬间大短,郁闷呀,没思路

网友:
应该还有大短路 之前他的u供电不了  换了好的上去之后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上管没换好

网友:
u 有问题啊

网友:
MOS管短路了吧

网友:
你还新U 瞬间大短·····还能自动上电?是不是你 可调电源的 电流安数没调好?

网友:
仁宝代工吗,将上下管,滤波电容按图纸上面更换相同型号

网友:
把Vcore芯片也换掉

网友:
将上下管,滤波电容更换掉

网友:
看楼主只换了上管跟电容吧?我想问为么不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把上管和供电芯片一起换掉能好百分之70

网友:
CPU有两路供电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机已修复。是更换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机已修复。是更换CPU供电芯片好的。

这个机子 的问题很多啊  待机IC  bios  cpu上管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为上U大电流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