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从开机掉电到开机不显

楼主(2013-09-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60P,客户说别人修过了没修好,拆机后显卡明显干过,上电到0.3左右掉电,测所有电压都有,最后刷了一下南桥BIOS,电流跑上去了,但是没跳变,跑到0.8左右,换了CPU也不管用,加焊了南北桥也没用,求助中

网友:
我去,你这三板斧下去机器还能活吗?先看看显卡怎么样了,周围有没有掉件,有没有被摘下了过。电流0.8你查信号呀,时钟 复位有木有

网友:
先看看显卡吧

网友:
我这边有台二修机 北桥坏了  有掉件  u都被换了的

网友:
我的一台也的开机马上掉电0.3A,开机瞬间什么电压都有,就是没有显卡电压,换过显卡供电,结果还是一样!求助中..................

网友:
掉电以后电流0.01,再开,还能开,到0.3左右还掉电

网友:
做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