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 LE22k11 白屏维修

楼主(2013-09-09):
机型:熊猫 LE22k11
故障: 白屏
维修:开机白屏,声音正常,本机是led背光的
          拆机 测量屏供电 为1.3伏  看来是主板本身的问题
          屏供电 是通过 场效应 4953 过来的 测量 4953 1脚 5伏 2脚5伏 3脚5伏 4脚 5伏5.8脚 0.3伏 7.8脚 0.35伏
          捋线路 屏供电是 4953 的5.6脚  ,7.8脚是供给 USB口的 (因为没有图纸 么具体作用不明)
          1.2.5.6 是一个场效应单元 2脚是G级 他供电5伏 (正常电压0.6伏)是不对的 说明前级有故障 向前查是个 a1 贴片三极管 拆下来测量能正常 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其更换 ,开机电视正常!以为维修好了呢

网友:
可是 电视工作两个多下时 再次白屏 怎么开关机 故障依旧!
A1三极管前面就是主芯片了 难道是主芯片的问题?
本着 先简后繁的原则,将主芯片 缓存芯片 用热风枪 焊了了一遍
开机   panda 的图标又出现了
烧机 两天 故障没有出现
至此 维修完毕

网友:
晕倒这样也行

网友:
呵呵呵 这样真行

网友:
分析下 :应该是 mcu 或者缓存 开焊 导致屏供电 开关信号 供给出了问题 才能出现上述故障

把故障维修经验 发出来 各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高人....这样的方法实在是刺激加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