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不能进pe,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3-09-09):
联想g31T-lm 不能进pe,不能进系统是什么问题
重刷了bios,换了两块硬盘也不行
能执行ghost克隆系统, 就是不能进系统

网友:
拆外设。 上次也碰到一个。。。结果是网卡芯片挂了。。

网友:
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不能进系统,很常见,
南桥坏的多,算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