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a330led主板上面的一个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3-09-09):
  各位大师,哪位手头上有sa330的主板,我需要看下vga街头上面的那个大电感旁边的一个三极管的型号,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
菜鸟求救,各位大师谁手头上有这个板子麻烦帮我看一眼,万分感谢啊!

网友:
上面写K24  我拆下来量了一下,是个场管,单向有阻值。

网友:
这个看图纸就知道了的

网友:
先用洗盘水洗洗!用放大镜从不同角度看看!可以看的出来的!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我仔细看了后面是y6,估计前面就是3楼老大说的k24了,我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谢谢三楼的老大以及其他各位热心回复的大师!

网友:
哦 爆炸啦 不好弄了 这应该是大电流导致的吧 还是雷击啦 三星的本子不好修的 修好了楼主分享下吧 菜鸟学习下吧

网友:
期待分享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