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2e2 18v5v正常,按键仍不能开机

楼主(2013-09-09):
飞利浦192e2 18v5v正常,按键仍不能开机。黄线输出0.5v,由5v直接通过三极管(210149BA OTB00051)提供,一路到NT68668,一路到三端稳压(210102DA 1G10011).我用78M05替换三极管(210149BA OTB00051),三端稳压(210102DA 1G10011)端3.3v,显示器插电就开机,屏幕有满屏的红绿蓝交替,按键还是不受控,连接电脑黑屏。请教各位三极管(210149BA OTB00051)能用什么代换。

补充内容 (2013-9-11 18:15):
原始故障是电源快str 6262厚膜块坏,我用str6253代的。

网友:
刷新一个BIOS看看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哟,现在主要是黄色线供电肯定有问题。朋友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用78M05替换三极管(210149BA OTB00051),输出电压是3.3 v给三端稳压(210102DA 1G10011),后者输出只有1.8v。我去掉三极管(210149BA OTB00051)用二极管直接供电给三端稳压(210102DA 1G10011 貌似 lm1117),二极管输出降到1.2v,真无语。
大侠们不帮我理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实物图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发送图片,第一哦,效果不好。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换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驱动板
就是还有一组电源供电不正常哟(黄色线)。不可能两板都换呀。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不开机,你查查3.3和1.8正常吗,这个电压正常再查按键电压是多少伏,按键电压如果都是3.3V说明正常的,还有告诉版号我帮你查查,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可是没有BIOS程序呀

网友:
板号:原装 飞利浦 192E2 电源板 高压板 4H.17802.A20 双灯,有图片我没传过,试了几次都没成功。实在抱歉。

网友:
维修越难整了,厂家把芯片全用数字,很难一下子确定其型号了。

网友:
不要刷BIOS,把按键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图片终于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