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9-09):
联想3000 G430开机掉电,客户说半年没用了经常开不了机  试了下开机0.8掉电  拆开看了下风扇处有进水一样清理干净了,也没发出有损坏无件  拆下CPU就不掉电了 CPU电感有电压  现在开机裸板0.57掉电哪位大哥给点思路

联想 G430 LA-4211P.pdf

网友:
先换cpu,超级电容(如果有),cpu供电

网友:
看cpu复位信号收到没/量下cpu和北桥的数据线电阻正常不

网友:
感觉还是CPU  有电压没出来  对照图纸  看看CPU其他电压  正常么

网友:
cpu电压正常码

网友:
这机器我刷过BIOS后发现电流下来了,接外显不显示  拿到同行那只用示波器全部量一遍  说接屏才能显示收了我150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吗,如果出来了就测下南桥接到的几个pwrgd信号是不是正常,一个一个测呀,别偷懒哦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吗,如果出来了,就测下南桥接到得几个pwrgd信号看是不是正常,一个一个测,可不要偷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