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9-09):
请问各位大哥哥
小弟店里的主板  大部分都是没有复位的   每次都是测各主供电  正常  测时钟   正常  测复位就不正常了 什么IDE1脚啊 PCIA15啊  都是0V   小弟又测RST排针 电压正常  测ATX8脚  也正常   接下来就是南桥的问题  因为主板的复位信号都是南桥来的   而南桥要复位别的  自己就得先复位   请问这个大侠  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南桥复位了没有呢   还有就是  在跑ATX8脚线路  都是直接刷是否与IO相通  结果是通了  可是  不知道它是从哪个脚出来到南桥的     这个应该怎么搞呢
小弟的话多了哈  说到底 就是想问  怎样知道南桥是否正常复位了   全板无复位 到底要怎么修   谢谢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
供电正常后,看时钟工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