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引起的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9-09):
板号:6751P
故障:首先是缺件(统板);然后是不跑码。
   缺件嘛,,首先补上咯,补上之后不跑码,电流走到0.7不动,测PM_DRAM_PWRGD_R没有,原来是U1的4脚断线,
如图,

   修好后还是一个样,电流到0.7不动,测得BIOS上有闪波,但为什么不跑呢?去测EC的LPC总线,发
现有3条是495,有一条是518,怀疑是桥,就做了一下,做了后电流能到0.9了,但还是不行呀,LPC阻值
还是那样,于是拆EC,,拆了EC后4条LPC线阻值一样,于是换EC,换后成功点亮

网友:
不错!修好就好!

网友:
PM_DRAM_PWRGD_R这个在时序里的名字叫什么啊?是vrmpwrgd还是其他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