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楼主(2013-09-09):
手上有一台华硕A43S,板号是K43SD的,I5板载CPU ,现在问题是开机死机,就是死在华硕LOGO那里,裸板测试也是一样,检查到有一个电感1秒钟正常的时候是1.2V ,立马就掉回了0.5V,那个电压是供CPU里面用的,换了ISL95831电源管理IC,还是一样,换了南桥也是一样,IO也换了,BIOS也刷了,结果也是一样,手上刚好有一块料板,把其他的控制IC全换了,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图纸也找不到,请问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A:
先装个系统看看吧,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个系统看看吧,估计是软件问题

裸板测试的

网友:
加几个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你的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啊 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2014-12-09):
今天也接到一台 还没有开修   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

网友:
加热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