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通病求助 0.5A

楼主(2013-09-09):
手上有台自用的联想Z360 前天用着突然间花屏 于是强制断电 再开机电源上到0.5a 掉电 于是拆机测量各大供电 测试出缺显卡供电 上论坛看了300B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454  于是照着往下查   经查缺少独立显卡供电开启信号GFXON,此信号由DGPU_PWR_EN# 转化而来。正常情况下触发后,DGPU_PWR_EN#应该为0V,经过Q52转为高电平,同MAINON在与门U39作用下输出高电平的GFXON,开启显卡供电。(这是抄300B帖子)但是我机子跟他这个一样 也是实测DGPU_PWR_EN#是高电平 往下查复位PLTRST#=3.3V H_PWRGOOD:1.06V ICH_PWROK PM_DRAM_PWRGD 都量过 都有电压的 具体多少忘记了  现在北桥换过了  HM55其他电压也是正常的 唯独DGPU_PWR_EN#是3.3V DGPU_PWR_EN#这个电压是从HM55出来 经过R668 测量R668也是3.3V 这就说明是HM55直接发出的  求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DGPU_PWR_EN#这个信号不有南桥发出了的呀,楼主怎么换北桥啊。现在HM55南桥俩有电压可能是虚的,也可能是它坏的,我换好多个了就好了

网友:
换的就是HM55 这个是南北桥一体的

网友:
应该要换hm55吧

网友:
换过了的

网友A:
这个是很容易坏的,如果不行,直接把这个拉到地不就行了,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容易坏的,如果不行,直接把这个拉到地不就行了,开启信号

拉低 开启电压是有了  电流从0.5上到0.9 在掉回去0.5  我都快疯了~  这个是不是直接接地不行呢?  这个电压很迷茫啊

网友B:
据我推测你这个直接把Q52去了,应该就能亮!!!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推测你这个直接把Q52去了,应该就能亮!!!你可以试试!

行不通  刚刚试过

网友:
期待有高手解决,有同一现象的机器。

网友(2013-10-20):
我手上也有台掉电的没思路

网友:
刷bios试试呗

网友:
可以按照你发的链接的那位写的去测测试试。。

网友:
换过CPU没有。刷下桥BIOS

网友:
勇敢的搞吧

网友:
花屏是不是显卡坏了呢,显卡坏了有可能显卡供电也出不来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一样的故障,二手机器,显卡给上家做短路,更换了显卡,
现在和楼主说一样,换了hm55一样,

网友(2014-07-18):
这款机器很多电容都没装   补上去看看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还是从显卡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