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520 装 IDE硬盘 做系统碰到问题 请教!

楼主(2013-09-09):
GX520 装 IDE硬盘 GHOST好后 重启  卡死在滚动条这

有哪位高手提供一份秘籍给我?

补充内容 (2013-9-12 09:25):
用SATA硬盘是可以装系统的

网友:
bios里面是不是ide模式

网友:
考入ghost时速度咋样 可能硬盘有点问题 我就遇到过一次装系统时硬盘突然停转了

网友A:
换个安装片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安装片的就好了

用安装版的吗?

网友:
有可能GHOST兼容性不好,换安装版看看!机器太老了!

网友:
驱动太新不兼容,可以拆下光驱就不卡了,想解决只能用慢装,上官网下旧版本chipset驱动

网友(点评):
根本就没光驱

网友B:
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 这事儿我就遇到过 插拔内存或者换一根试试

网友(点评):
换过 不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 这事儿我就遇到过 插拔内存或者换一根试试

那尝试进入DOS或者WinPE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如果硬盘和内存都正常,请换一个系统(不一定换安装版的,换另外一个Ghost系统也可以,注意BIOS里面的AHCI)

网友C(2016-06-13):
我有一个工控机板子也是这样  两个IDE接口  有一个卡滚动条   另外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工控机板子也是这样  两个IDE接口  有一个卡滚动条   另外一个好的

是不是槽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