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反复重启 自动断电 自动上电 偶尔能显

楼主(2013-09-09):
开机偶尔能显 经常反复断电重启 刷bios无效 换时钟无效 换io无效 没法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最后查到cpu供电的小芯片旁边一个273电阻 阻值无穷大 换243搞定 电压输入端12V 另一端
1.35V ok搞定    这电阻上拉12V分压给1.35V给302电阻 描述的有点乱 有同故障主板 同型号的板 就能看的懂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A:
我手上有和楼主一样不跑吗的板子,不知道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和楼主一样不跑吗的板子,不知道楼主有图纸吗

论坛里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