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3-09-09):
机器型号:三星p467
机器故障:屏有背光无图像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之前故障是花屏。同行做BGA后有背光无图像,外接正常。更换显卡后故障一样,外接正常。拿过来叫我帮忙复原给客户算了。
接机后更换了重做显卡,更换四个显存故障依旧。还是有背光无图像,外接是正常的。怀疑还是显卡问题,于是定了一个全新的无铅显卡。今天终于收到了显卡,上BGA焊接后,故障还是依旧。这下傻眼了。静下心来,好好看了下电路图,找了一下资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332看到这片贴后,难道跟他的一样吗?觉得不像,外接正常了。应该不会缺电压吧!!!于是查了一下这个电压。

p1.8V是Q9转换过来的电压,测量Q9没有电压,Q9没有导通。由于是转换的电压我就直接拉通他先试试看。结果真的好了。

总结:显卡缺电压一直认为会不亮机,电流上不去。这里次显卡缺电压外接正常,内接有背光无图像的经验要深刻记住啊

网友:
在这里先感谢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0332楼主的贴子。

网友:
学习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最开始查过电压,三星的板子元器件很多没有标识。这个板没有图纸,只是见电感测量了一下,都有电压。

网友:
换成其他人早就查一下电压了

网友:
呵呵 ......修好了就好

网友:
这机子楼主拿上手时 就应该先测下显卡的供电 不过一般定向思维都会认为显卡没做好 有时候经验也是会害人的!另外说下楼主那头像里的女滴怎么左右不对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