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S加密文件怎么恢复

楼主(2013-09-09):
NFTS文件系统,之前有一些WORD文件加过密,重做系统后,打不开了,提示用户没有权限,请教解密方法

就属性---高级里的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

网友A:
目前没有办法解密。

网友(点评):
能不能用WINHEX恢复出来这些文件

网友:
如果重做系统之前没导出证书,现在是没有办法的了,如果重做系统之前可以进系统的话,只能尝试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之前的分区和系统,然后把证书导出来或解密再重做系统!

网友B:
谁知道它还有加密文件,以为没有呢,把重要文件给备份了,然后做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办法解密。

能通过修改MFT等方法,把文件的加密属性去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它还有加密文件,以为没有呢,把重要文件给备份了,然后做的系统

是你没注意而己,EFS加密或压缩过的文件夹颜色都不一样的。你现在可以尝试恢复以前的系统试一下!有些分过区的一样还可以还原回来,上次我们公司一台办公电脑的换了一个硬盘,旧硬盘我重新做区做了系统给另外的电脑用,结果换上去的硬盘过几天就坏了,里面的资料没法找回来,后来只能把它的旧硬盘恢复之前的分区信息,然后再把资料拷回来!

补充内容 (2013-9-12 08:06):
回罗工的话,是D盘的资料,C盘当时没资料没注意看能否恢复!

网友(点评):
能恢复C盘的系统?还是恢复D E等后面分区的资料?

网友:
原来的系统有没有备份

网友(点评):
原来系统没有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没注意而己,EFS加密或压缩过的文件夹颜色都不一样的。你现在可以尝试恢复以前的系统试一下!有些分过 ...

原来系统没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