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 指示灯不停的闪,触摸开关不起作用,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9-09):
三星T190 指示灯不停的闪,触摸开关不起作用,显示器黑屏

拆机测量电源板5V正常,15电压为0V ,测量后极两个整流二极管导通,测量发现15V对地,于是断开到高压的15V电路,测量仍然对地,最后把15V周围 的电容全拆了,还是对地,最后把其中的一个整流二极管SR310去掉,发现,不对地了(想着这个两个二极管不常坏呢),发现两个整流二极管,只用一个,电压也能正常输出,怕一个二极管不稳定,怕又返回来了,最后从别的地方找来一个FR307整流二极管换上,电压15.5V正常,接上驱动板,开关连接线,指示灯正常,能开关了,接上主机,正常显示 ,故障OK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啊

网友:
LZ是不是换了一个SR310机器修好了?还没遇到过有5V没15V的问题的,下次碰到心里也有底了,感谢

网友:
这个也算是T190的通病吧,我修了几台都是这个问题,15V直接对地,都是那个二极管(近铝片那个)对地短路。

网友:
T190按键问题修过几台,楼主说的还没碰到过,
楼主分享出来,下次碰到类似的就心里有底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啊,如果能上几张图就好了!

网友:
新手能问一下,对地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然后怎么测量它有没有对地呢

网友:
新手需要图片!!呵呵!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FR307整流二极 用在这个位置恐怕用不久的;我修过几例代换的管子几天就找回来了,后来特意进的原管用。

网友:
又学习了 谢谢楼上

网友:
新手问一下后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