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无敌860gm-s41 北桥往下大芯片全拆了 坎坷维修路含泪吐槽

楼主(2013-09-09):
超级无敌主板 北桥往下大芯片全拆了 坎坷维修路含泪吐槽
第一天
   主角:860gm-s41
  故障:不上电
  原因:雷打的
  兄弟姐妹们 希望你们看完吧。。真心不容易啊。。。含泪发帖的。。。。

还在保的 顾客让修 不上电直接网卡电容,短路, 拆了。还是不上电。量117 3vsb短路,117拆了还短。

   760G待机好像都是2个117 都拆了还短,这时候大家都会想量南桥了吧,是我的 我也
是的量南桥背面电容全短了。
   估计是南桥了先跟客户报价。然后同意修了,然后赶紧订一个南桥 。拆南桥, 然后
来量 这些泪奔了。还是短的  这时候可能南桥没短路。。
    然后。io 时钟,各种八角,时钟都拆了还短,然后 没办法了 这时候想会不会2个地
方都短了?

没办法等到晚上 问一位迅维大师 ,很厉害那种。说烧机法 可调电源在电脑
城 只能第二天再烧了
第二天

烧出bios发烫 拆了

量117 出来的 3vsb不短路了   量另外一个117还是短路,想过它可能本来就对地 但是他相连的一个电容两端都是对地的 一个电容阻止为1 那就是短了对吧  反正我目前没见过 电容阻止为1 没短路的  然后纠结,在短路的地方烧。 烧,各种烧 各种没反应啊。然后纠结了。。。

边烧边找了个同类型的主板量那个117 也是对地的  说明可能没短路。  在没有南桥的情况下插电 量 有3vsb了   第二个117出来的 1.25有了
这下差不多结论出来了 南桥本身好的 bios烧了引起的短路   但是本身拆下来的也不敢上了 有点怕。

第三天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插曲,南桥吸锡线拖掉一点漆 第一次使用绿油怎么滴都不干 听说 要紫外线,我就啥一样的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我还等着拿去晒 窗户里面晒怎么晒都晒不干
第四天
然后用鼠标灯照 照了一天没反应  下午最后还是风枪吹干的。。。
   桥到了,第一次 焊上去不上电,纠结了,然后量 io 73脚没电压 按理说是桥没发出信号

还是换个io简单安全点吧  照旧。
   然后 没办法加南桥焊
第二次 拿下来  又出问题了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不跑马。我的天呐 这种最难了,量cpu电压有点小小的低。因为短路的时候拆的多所以怀疑的也多 ,io 换了一个  bios烧了 找了2个同型号的刷  两个都一样  加焊时钟 还是无果,到这种结果了。 。。。。
     没办法 只能找南桥了 再加南桥焊第三次吧   告诉你们 亮了。。
  第五天
你以为是高槽 还是完了??   高槽才刚刚开始!!!!!!!!
     亮了吧网卡焊上 第一次没焊好有虚焊的 略过。。
第二次 焊好了 驱动能打好 插上网线无反应。。拆下来 看看 再加焊一次吧   插网线还是没反应,真心没耐心了。。。
  第三次拆下来吧 ,量对地为 3.4 全这样  然后找啊找 线路到了  c96什么的里面去了 6脚的3个对地短路了

网友:
找同型号的换了  对地好了阻止对了 你以为就好了?  NO NO NO 进系统 开始还好 获取
网络地址。。。
     网络一条线路都查了 只剩插座了

看里面有2跟烧的痕迹   就找一样的换了。
    这时候心里那个火啊。。。。啪   拆的时候 usb线路那里鼓包了, 管它呢  换了插

口  开机 logo画面不动 我猜usb接口挂了 拔掉然后进系统了。。网络正常了  usb挂了2

个  bios不能保存  就这样吧。。。。。。。。
平时一般的没价值发帖  有价值的有时候又忙  但是这个真心不容易啊 算是吐槽吧

。。。。。含泪发帖。。。。

  凡是看完的有小礼包一份  6000部你懂得。。需要的留言邮箱地址,说话算话 。。。

网友:
修个东西真心不容易啊
真心不容易。

网友:
辛苦你了!6000部你自己留着,边撸边回味吧

网友A:
看完我也真心泪奔了,要是我直接扔出去了,这不是来折磨人的么。说实在话,我不是为了小礼包才来回贴的哦,我很厚道的,有价值的帖子我都会回的。46651151@qq.com是我的邮箱,我们互相发发邮件交流下维修心得哈,我真不是为了小礼包才来的!

网友:
你太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我也真心泪奔了,要是我直接扔出去了,这不是来折磨人的么。说实在话,我不是为了小礼包才来回贴的哦, ...

天王盖地虎。。。。。已发

网友:
早应该用烧鸡大法。

网友B:
楼主的耐心还是值得学习的,要是我早都丢了,楼主赚了多少啊

网友:
好吧,楼主真是厉害,主板修到这个样子也真是厉害了,要是我早就扔了

网友:
240193200@qq.com  楼主一生平安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查出南桥坏的就直接和客户说换主板了.楼主问客户多少钱呢,一块主板也就300-500左右吧!我的邮箱329445273@qq.com、谢谢

网友:
亏大了吧

网友:
楼主还修吗?我有一个雷击的主板

网友:
只为修好而修板,楼主真的到了不死不休的境界,功力佩服!!

网友:
吾辈皆有此精神,何惧技不精呼?支持。为这种精神呐喊。不过,生意人不要学哟。呵呵

网友:
修的都快吐血了

网友:
兄弟这个代价太大了吧。有PCI槽直接插PCI网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耐心还是值得学习的,要是我早都丢了,楼主赚了多少啊

维修费 70 成本 20+3+10  有的时候不为赚钱 那是个大客户 不求多赚只求量,甚至赔本的时候都有的。。

做个南桥才70,也太便宜了吧,最少也要100吧,少了也没有那个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