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545 F1 F2 F5报错简单处理

楼主(2013-09-09):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适配器或者充电电路出问题,检测适配器报错,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开机按F3,等到F1提示的时候,再按F1进系统,基本再启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DELL 好像不用适配器都会报F1错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 不知有用没,戴尔的不用原装适配器报F1的多了去了

网友:
不是原装的会报错的,但电路有问题也会这么报错,今天遇到一个就是原装适配器,但主板进过水,在别的地方维修过,电池无法充电报错,你们可以试试,我搞定后打发人走了

网友A:
那段报错  据体是啥意思呢?  楼主求翻译啊!  又为啥按F3呢?  什么原理?

网友:
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能充电了,下次启动还会提示这样的错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段报错  据体是啥意思呢?  楼主求翻译啊!  又为啥按F3呢?  什么原理?

这样的话是不是不能充电了,下次启动还会提示这样的错误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段英文的意思……

网友:
英文好像是处理器代码加载失败阿

网友:
这不是说处理器微代码升级失败吗,  跟适配器有毛关系, 升级BIOS或者换CPU,

网友:
这个真好使??哪天真得试试,总有那事多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