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泰兴ETASIS EFRP-300服务器电源怎样测试空载

楼主(2013-09-09):
今天华硕服务器一个亿泰兴EFRP-300电源开机启动不了,之前是好的,昨天停电今天一早开机就出现问题了,现在服务器上还一有一个,现在这接上电源背后指示灯只是红色风度扇也没有反应,正常情况是会变成绿色的,拆开发现在有好几个电容爆了,把那几个爆了的电容全换了,通电还是红色灯,风扇也不转动,没有办法停服务器去测式电源,后面正反面金手指不知道那个是空载测式接点。通电电源内部会有热量的。

网友:
自己座沙发

宇光 -4 请遵守版规

网友:
先把大电容放电

网友:
是否大电容的问题 直接换个电容看看是否OK

网友:
测试这几个金手指正面输出最高才4.8V如图,反面最高5.2V,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查看我的有关贴,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先测300V电压是否正常,如有PFC测390V是否正常。如都正常查取样电路,还有次极各路是否漏电,至于电路图可以根据集成块型号找参考电路

网友:
服务器电源用料没有办法说,用料真心不错啊,图片太模糊了,搞几张清楚的图片撒

网友:
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看看

网友:
我目测看到的几个爆裂的电容都换过了,肖特基二极管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