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 键盘 和 触摸板 都不灵

楼主(2013-09-09):
联想Z465 键盘 和 触摸板 都不灵  进BIOS 键盘能用!!!  进PE 系统都失灵

网友:
换一下,开机芯片。。

网友:
Pe有些不能用是正常的

网友:
哥们解决了没

网友:
换键盘芯片!!!

网友:
把触摸板拔了看看,可能是触摸板引起的

网友:
新手帮顶 希望楼主问题尽早解决 不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不会是驱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