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3-09-09):
有台lxm-17ch2 ,外置电源盒,出现闪屏:
   1.测量2个高压升压变压器,打阻值都在700多,两个基本一样.
   2.怀疑灯管问题:折下灯管,观察4只灯管两头颜色基本一样,不插屏线,开机4个灯管全亮,亮度基本相同,没有出现闪烁现象,通电3分钟测试没有问题(特别指出的是:电源指示灯变黄了,灯管也是常量的),是否确定灯管是好的??
   3.接屏线后还是闪屏,闪屏的时候外置电源盒的指示灯微微有点闪.
   4.怀疑电源盒问题:测量输出电压12.22v.次级滤波电容没有鼓包.

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用排除法,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屏工具测试一下,屏幕有没有问题。。

网友:
闪屏一般有排线,驱动程序比较大

网友:
你换个新的外借电源盒试试

网友:
用机箱电源改上12v 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开始修电源盒了!

网友:
唉  这问题很找通用代换下就知道了   修液晶还是要准备点基本的料可以缩短维修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