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平板电脑电池里面?图标

楼主(2013-09-09):
HP平板电脑显示电池里面一个?图标,我测试了电池电压还有3.5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资料不好检测。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了 3.7 是底线

网友:
换主板可以好 别的方法无

网友:
拆开把主板上面的每一个部件拔下再装上能不能充得很电

网友:
满电4.2V

网友:
这么大的屏,拆开看他的电池就知道是电压是多少啦,3.5V肯定不对,最少3.7V的

网友:
电池管理哪个小芯片坏了,在哪个接口旁边的,读不到电池电量的信息才会这样

网友:
电池挂了吧

网友:
我到网上发了一个电池,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12-28):
我也碰过这个的问题,后来我把电池拆开,直接把4.1V电压限流800MA 加在电池芯上,接上电压表,等电池电压在3.67V左右,拔掉电源,用USB 5.0V 2A 充电器来给TOUCHPAD 充电,充电一晚,电池能开机用了。还有就是要看看电池上面有根蓝色线的电压是否有输出,给主板要来检查电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