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PL-AM 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09):
  接到主机一台 主板是P5QOL-AM REV.1.03G   能开机  到按F1 F2之后黑屏   换硬盘做系统 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北桥发烫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进BIOS呢还黑补不

网友A:
G31 的板子有点难整,尤其这种不稳定

网友B:
可以刷下BIOS试下,有可能是

网友C: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D:
我也感觉是BIOS的问题,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 的板子有点难整,尤其这种不稳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下BIOS试下,有可能是

嗯  我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嗯  我先刷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感觉是BIOS的问题,先刷一下试试。

好的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