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2个USB无电压在一起的声音插孔

楼主(2013-09-09):
4741G是排线外接的USB和声音接口小板子   板子上USB没有5V  声音插孔是正常的,然后我在小板子上找个5V飞线上USB ,后来可以用了  但是跟在主板上的单独一个USB不好用了怎么回事?因为散热风扇本来我是接在主板USB接口上的   连风扇都不转了 ,  后飞线的5V 2个USB都好用,  请大侠们教教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啊, 两个接口好用了主板自带一个USB电压就拉到2V没法用  风扇接上的都不转了    不接那2个USB又不够用    我试过接触摸板下面那个5V芯片上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从5v 2级供电处飞

网友:
朱总 你为什么 非要从好用的USB 接口 飞5V 过去 其他地方没5V 吗   找图纸跑线吧  坏的2个 没5V  直接把5V 修出来啊

网友:
没5v会不会是排线断了或接口不浪

网友:
后来就是从其他地方飞的5V   跟好USB没有关系,接了还是一样   奇怪   可能是小扩展板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那4741G是排线外接的USB和声音接口小板子 有问题?要不怎么可能接上后把好的5V拉成了2V?建议修板,或者说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那4741G是排线外接的USB和声音接口小板子 有问题?要不怎么可能接上后把好的5V拉成了2V?建议修板, ...

对的 ,就是排线外接的小板子  也觉得是板子问题  上面也没啥东西  如果是这小板子断路   那外接5V怎么也可以用, 可以用但是主板上的USB电压拉到2V  郁闷中  换板子要9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