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服务器电源 NPS-375 不起机 求助!

楼主(2013-09-09):
DELL NPS-375 电源用的是什么方案 谁知道? 还没拆开,简答测量了 下。SB +5V有,绿线有 4伏不到的电压。短接绿线,各个输出端瞬间又大约50% 的电压 然后就没了。二次部分的输出部分未发现短路现象。电容正常。谁有这个电源的图纸 提供下 谢谢了 顺便说说维修思路。

网友:
既然电源坏了,不妨先拆开,上几张图片看看。电源风扇应该会转几下吧?

网友:
等我下午去拍照 回头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这个电源应该过保了吧?过保了就拆了看看,  负载能力不足的话测下启动电阻,另外在看看PFC正常不?有的时候PFC不正常而且市电的相位反了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兄弟,是不是当成电动机了,还考虑相位啊,还是把知识学扎实点吧,混分勿误人。

网友A:
兄弟,我请教一下负载能力不足和启动电阻的关系,以及和市电的相位反了的原理,谢谢

网友:
其实电源 我早就拆开了 但是没拍照,今天下午鼓捣了一下午 也没弄好
这个电源使用的是台达 DNA1001电源管理 ,1002的监控,LM324配合1002,辅助电源用的是OPA07-这个一直没找到资料 但是找到了类似的资料。估计是这样的电路-OPA07生成 SB5V和1002的供电,经检测,待机状态 SB5V+ 电压正常,1002的5V供电正常,绿线电压3.8V.LM324的4脚无电压 1001供电的4脚大约1.8V电压。短接绿线后1002的ON/OFF输入脚变低点位。输出通过光耦再经过三极管放大 给1001电源脚供电,然后1001驱动MOS管起振,各路开始输出。1002再监控各路状态。
         但是现在的情况,短接绿线 1001的电源瞬间从待机的1.8伏升至5伏多,然后迅速回零。各路输出也是稍微有下电压然后回零。估计是保护了。但分析由于瞬间又输出 所以该电源的主要部件应该没有问题
包括(MOS管,IC供电系统,1001电源管理模块由于是受控状态,估计也没有问题,OPA07是提供开机电源等的应该也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一次部分问题应该没问题,估计问题出在有1002和LM324组成的二次部分)
检查二次部分的整流 滤波原件 未发现异常短路状况,输出端滤波电容外观完好。就算有问题也应该不至于造成保护,个人认为就是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 也是应该是带负载不良等等。
这里回五楼,你说的启动电阻我检查了。没有问题,由于是被动式PFC电路。所以也没有问题,
     还是按照保护来修,实在没有办法了,想起了烧机大法。由于没有娇贵的原件,并且低电压会查不到问题 直接给各个电源的输出端加上额定电源电压 别串电流表测量。结果没事没有发现有电流异常情况,基本上就是输出端那里并联的电阻是多大 就是多大电流。
   说到这里,这个电源有一个和有意思的地方,就是3.3V输出端没有像其他输出那样串了个几十欧的电阻到地,而是通过接一个二极管的正极接到了 +5v输出端。我分析 这样的的话 正常情况 3.3v到地之间是没有电流的。只有当3.3v电压至少要高于5.3v的时候才会通过+5v端的电阻 流向地 这个做法是为什么?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电源 一次部分基本无什么大问题,二次部分无短路 但是这个保护是哪里造成的呢?还有就是1002这个IC有完整的保护功能 那么那个LM324又是保护什么的呢? 我看见在散热器上有热敏原件,难道324是温度保护?还是配合1002实现更精确的 过流 过压 欠压保护 各位大侠看看 帮帮我吧!

网友:
不知工作原理,只能猜猜看了,测测看了。几个光耦和整流管先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请教一下负载能力不足和启动电阻的关系,以及和市电的相位反了的原理,谢谢

果然是高手啊~  辅助管那里的启动电阻和辅助变压器工作原理知道不?辅助变压器为什么要设两组线圈晓得不?1启动电阻那里的电压不正常会导致辅助管没有打开或者没有完全开启,2启动电阻正常还需要辅助变压器的另外一组参与工作才能完成完全打开辅助管,单靠启动电阻是不行的,因为启动电阻那里的电流太小不能满足其工作要求~
另外你负载能力不足和PFC导致的负载能力不足,你只要做个实验就知道了,把那PFC拿了,把火线接到零线上去,零线接火线开机试试就知道了,这样导致什么情况你自己去测把~实践出来的真理~

+5VSB正常!!!

网友B:
+5VSB正常能代表什么?辅助管需要到一定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启动电阻的电流才几百MA,肯定是不行的,假如5V正常电流才几十MA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高手啊~  辅助管那里的启动电阻和辅助变压器工作原理知道不?辅助变压器为什么要设两组线圈晓得不 ...

首先启动电阻和电源电路工作能否启动有关,但是连启动都不能,何谈带载能力不足呀!一定是启动正常之后,才能发现带载能力不足。
“另外你负载能力不足和PFC导致的负载能力不足,你只要做个实验就知道了,把那PFC拿了,把火线接到零线上去,零线接火线开机试试就知道了,这样导致什么情况你自己去测把~实践出来的真理~”,我大概星期天做这个实验,你能不能告诉我还有其他实验条件吗?我好复现你的实验。
谢谢

网友A:
本想星期天做实验,但转念一想东西都有,就实验了一下:
1.器材
冲击波SS-400 ATX电源
GA-H61M-DS2主板
G1610 CPU
2G 内存
WD5000AZLX硬盘
2.实验过程
将机器通过维修用的三芯单相电源线(头部已掐断,分别焊上3个鳄鱼夹)接入220V市电插座
加电,进入系统运行3Dmark2001 SE测试软件,确认正常后
断电,对调L、N,再次加电,进行系统运行3Dmark2001 SE测试软件,确认正常,未见带载功率不足现象
求教,小色,你是在什么条件下,实验得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SB正常能代表什么?辅助管需要到一定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启动电阻的电流才几百MA,肯定是不行的,假如5 ...

应该是理解有偏差吧,不争论。我认为辅助电源已经工作正常了,应该先检查主开关电路,没问题就查后级短路和保护电路本身了

这才是修电源的内涵。个人以为只要电源输出有一个电压正常,就能说明主开关电路是好的。

网友:
最新进展--我在6楼说了。一次侧应该没有问题。今天下午重点检查二次侧,检查了所有的二次侧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没有问题。仔细研究了一下DNA1002这个芯片。估计是它的某一路保护了,因为短接绿线瞬间又电压,估计开机电路没什么问题,主要检测下二次输出部分。拆下二次侧所有的功率肖特基和大容量滤波电容。未见问题,DNA 16脚电源供电正常 5V,查资料其9-13脚分别是各路电压的保护。资料上写13脚加VCC电源可以屏蔽该脚的保护功能,9-12脚未提,本身13脚的-5V检测已经屏蔽,于是就想----------是不是其他引脚也可以通过加+5V VCC电源的方法屏蔽下?????
     于是开始将1002的12脚的外接线路割断,接上VCC电压 ,开机测试 居然 12v 5v 3.3v 都出来了。只有-12v不正常,居然是 -17v  查线路 发现是通过半桥整流 --7912--然后输出的

   在测量7912 输入 输出端都是  -17v 我去 这个三端稳压器 我在线 和拆下来都测过 未见问题。但是通上-17v 就不行了、
    满以为这样就找到问题了。找来个三星的7912换掉原来的ST的7912 封好原来割断的电路板。去掉12脚到VCC的 1K 电阻,所有恢复原状,开机测试 我去 又保护 。但是现在可以断定 2路12v 5v  3.3v 电压都没有问题。就是-12v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行了呢?
   我勒个去的,不修了 收拾东西接孩子去,明日再战 等我的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SB正常能代表什么?辅助管需要到一定的电流才能正常工作,启动电阻的电流才几百MA,肯定是不行的,假如5 ...

请问,启动电阻的电流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上面是ATX-300P4-PFC的电路,R10A、R10是启动电阻,启动电流的极限是:
HV/(R10+R1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高手啊~  辅助管那里的启动电阻和辅助变压器工作原理知道不?辅助变压器为什么要设两组线圈晓得不 ...

我请教下,“你只要做个实验就知道了,把那PFC拿了,把火线接到零线上去,零线接火线开机试试就知道了,这样导致什么情况你自己去测把~实践出来的真理~”。
PFC分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被动式的就是一电感线圈,有些便宜货这个线圈就是根导线,甚至有兄弟人为的去短路这个线圈,没听说有带载能力出问题的呀。
另外,很多建筑零火线是不按规矩来的,接错的很普遍,特别是广大农村。这样存在依旧的错误,可为什么至今没有你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C:
我说你们两个说点和我这个帖子有关的问题好不?PFC的作用貌似主要是进行功率补偿吧?启动电阻 顾名思义就是在加电瞬间 给辅助电源不过一个启动电流,但是它的电流无法维持辅助电路进行工作 所以要从辅助变压器给它提供必要的工作电流以维持辅助电源部分的自激或者受控的震荡。DELL NPS-375 电源是服务器电源,不会使用简单的自激式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你们两个说点和我这个帖子有关的问题好不?PFC的作用貌似主要是进行功率补偿吧?启动电阻 顾名思义就是 ...

哎,惭愧呀,我知道些电源方面的基础知识,你那电源都没见过
打搅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想星期天做实验,但转念一想东西都有,就实验了一下:
1.器材
冲击波SS-400 ATX电源

我记得论坛里有很多关于修电源忘了安装PFC的情况还能开机的把~我修电源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具体情况记不是很清楚,我就记得我电源是13009炸了,换了能开机但测输出电压全部偏低~最明显的是12V电压只有8V多,后来我拿了电源线重新看的时候发现没有安装PFC,装上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你还要去实验?想下原理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启动电阻的电流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上面是ATX-300P4-PFC的电路,R10A、R10是启动电阻,启动电流 ...

你对启动电路的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看的教材里的启动电阻是274的电阻,当场测试电流为几百MA左右,里面讲的很清楚,如果辅助开关管的两组启动电路出了问题会导致不启动,或者软启动,不启动就不要讲了,讲软启动,软启动:相关实验,启动电阻正常,辅助变压器另外一组出了问题,导致软启动,就是讲白了电压到了启动标准电流没有到标准,这就是其中的一中软启动故障,就是电压到了电流没有到,这样比较容易理解,出了这样的情况教材里提醒,会导致PG电压不断跳变,导致电脑不断重启,另外就是负载能力不足,启动电路出问题,达到软启动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开关管没有完全打开,就好比水龙头没有完全打开一样,就会导致有水流出,但水量小的情况,另外该教材里还讲到,开关管的E级到C2的负级要蜂鸣,这中间的电阻阻值变化也会导致负载能力下降~

我发现时间非常多,每次都很和你争论这些~

网友B:
我只是提意见,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另外这样的情况只是相对较少发生~发生的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就是5VSB电压4V多,也有5V的,但普遍都有一个情况,就是接的负载越大这个5VSB电压就越低,另外对原理理解都是有差异的,不可能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看你自己怎么看怎么想了,另外这个话题我懒得在讲了,我真是时间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你们两个说点和我这个帖子有关的问题好不?PFC的作用貌似主要是进行功率补偿吧?启动电阻 顾名思义就是 ...

说的好~  PFC都讲是进行功率补偿的作用所以在讲下去也没有必要了,另外对你讲的这个的服务器电源抱歉我没有看清楚主题,就进来乱发表是我不对,所以我道歉,另外对于服务器的电源我接触到的教材里还没有讲到,所以我就不发表意见了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过保了吧?过保了就拆了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提意见,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另外这样的情况只是相对较少发生~发生的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就是5VSB电 ...

小色同学说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在启动电阻用久了之后老化变大是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这个帖子上的问题不是它导致,但我们不能随便否定这个可能性。大家提供的建议大可一试,谁知道里面的原理可以详细讲一下。小色说的那个PFC问题呢,是在被动PFC里面出现的,主动式PFC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色同学说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在启动电阻用久了之后老化变大是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这个帖子上的问题不是 ...

这个电源的SB 5V已经有了,加上 给DNA1001供电的16V也有了 所以这个电源可以认为辅助电源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小。还有这个电源已经修好了

网友:
接着6楼来说 在判断出是由于 -12V故障引起的保护,屏蔽掉-12V的检测电路后 这个电源有了输出 +5 +12 +3.3输出全部正常,但是 -12V输出是 -16.3v 明显偏大,于是测量7912的输入电压   -16.80 输出 -16.3v 压差比较小,估计是7912损坏,更换7912并且恢复检测电路后还是保护,屏蔽监测电路后测得 输出还是 -16.3V.所以判断7912未曾损坏,于是检测其前级的电路,就是一个半桥整流和LC回路,查半桥无问题,电感出问题的概率 不大,插下滤波电容检测 ,上面标识为330UF 实际测量值为100多违法,换上470F的电容后,7912输入端为17.18V ,输出12V正常,至此电源检修完毕、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电源是一通电就启动一下然后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