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维修经验

楼主(2013-09-09):
今天接一客户送来三星S22A330BW显示器一台。
故障为电源指示灯常亮,屏幕没显示,屏上的模拟和数字来回转换,就是接上信号没有显示。
判断为驱动板故障,报价100元,客户接受,让客户下午来取。
客户离开后拆机,准备按管理更换通用驱动板,结果发现不合适。
准备在淘宝买一个原装更换,搜索结果大失所望,几乎都在100以上。
准备放弃维修,等客户来后重新讲价后在更换。无意中发现有人卖该显示器的bios程序,4元一个。
想着有人卖就应该有免费的下载啊,百度搜索,三星官网居然有固件下载。
一看居然有35.6M,想着什么bios啊,居然这么大,管他的,先下载看看。
下载后是一个exe文件,执行安装后运行,显示在检测显示器,然后说是最新的固件不需要升级。
我正用的是EMC显示器,把VGA线连接到待修显示器上,再运行升级程序,过一会接回EMC显示器,显示正在升级,赶紧把VGA线又接回三星显示器,等5分钟后在接回EMC显示器,程序显示升级成功。
呵呵,心里那个高兴啊……
把VGA线接回三星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

有同样故障的朋友们,不要直接更换驱动板啊,先用这个方法试试,会有奇效哦!

网友(点评):
这个早有人发了,不过我试过,没成功,一直用编程器刷。

网友:
SA 的通病, 升级的时候中途不能拔VGA线,不然只能刷BIOS 不能再升级,且500P 刷会报错,需要用用新的才能刷进去,

网友A:
接在不显示的液晶显示器运行程序!不显示看不见怎么点呢?

网友B:
升级到一半拔掉再插上,还能继续升级, 哈哈哈,真的假的?

网友:
早知道了,呵呵

网友:
可以把鼠标点到升级程序上,换显示器后,按回车,程序就运行了

网友:
我第一次使用三星软件升级时,接的是无线网卡,老半天没有反应,感觉是死机了,于是断了电源。结果只能使用编程器刷了,后来维修是利用QQ远程协助刷机,可以看到运行状态,才知道是要联网下载数据,网络不给力,升级比较慢,希望新手,要有耐心等待,不能断电拔VGA线,以免升级失败。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通病阿勒 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一后维修就先软后硬开始

网友:
QQ远程也是可以用的,,思路宽多了

网友:
怎么看着感觉那么费劲呢,我们这碰到个数字模拟转换的直接上去刷个程序立马就好了,就分分钟钟的事,建议LZ买个编程器,咱们的坛友们可发了很多程序哦

网友:
我遇到一个指示灯不亮 屏供电的P管测出损坏。换掉故障依旧,, 求高手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在不显示的液晶显示器运行程序!不显示看不见怎么点呢?

是的 哦、、我也在纳闷呢  不显示怎么升级呢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是取下IC,用希尔特

网友:
我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2013-11-05):
SA  的通病论坛早就人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到一半拔掉再插上,还能继续升级, 哈哈哈,真的假的?

可能像液晶电视升级系统一样 升级中断电 当在次开机是时继续完成升级任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程序????

那个是S A   系列的通病  升级程序就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 买个 编程器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还用编程器吗,不开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刷bios,三星机器的通病

网友:
我用这种方法对三星SA220升级固件刷写成功三台。

网友:
S22A330 350 通病N年了 撸头不细心啊 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
该款显示器楼主表述的是典型的通病现象,一是用官网的固件升级方法升级程序,二是把存储MCU程序的芯片即W25X40BVSIG芯片拆下,刷写新的MCU程序有99%把握OK。

网友(2013-12-07):
引用 网友C:
是的 哦、、我也在纳闷呢 不显示怎么升级呢
在会显示的显示器上单击那个软件,然后接到待修的那台显示器上,回车键2下,如果正在刷程序的话显示器上的菜单会停住,大概3分钟左右就会好的

网友(2014-07-13):
``崇拜中··这都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主怎么不分享下BOSS

网友:
现在遇到这个毛病都是先刷程序

网友:
我嫩是没看懂啊。怎么一会接自己的显示器。再接待修显示器。简单的给我分析下,我手上正好有个类似的,就要买板 了。想先试试你的方法,楼主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