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1的贴片电阻能用什么贴片的电阻换,同样的找不到 ...
请问221的贴片电阻能用什么贴片的电阻换,同样的找不到了

楼主(2013-09-09):
请问221的贴片电阻能用什么贴片的电阻换,同样的找不到了

网友:
221贴片电阻 可以用220欧姆电阻

网友:
一般相差不大的就行,你试试201,或同部位阻值差不多的!

网友:
221就是220欧可找两个交大的垫在一起

网友:
用普通的非贴片电阻

网友:
用电阻计算器算出221电阻阻值是多大!让后找同样阻值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