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20 风扇报错

楼主(2013-09-09):
E520 板号LGG-1 待机高,无3,5V更换D95280后,开机正常但是报错Fan Error,新购一个风扇故障依旧,正好手头一个E420调换依旧,风扇引脚电压区别就是第一脚FAN_PWM正常的是1.0V,这个报错的是3.3V。测量两个主板的D2802两端电压一样,更换 u2801不解决。如图:求解。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24577593/QQ/WinTemp/RichOle/[{7VK$BY7[`JJ{%U((BE5_1.jpg

网友:
我的E420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啊。。怎么就没有人解决呢

网友:
IBM 风扇很难解决的。

网友:
这么多说有问题的,怎么没有人解决吗?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就是呀。。怎么就没有人修出来么

网友:
高手都出来给指点一下啊,这个还要保留啊。还没解决。。。。。

网友:
LZ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我被这个机器搞崩溃了

网友A:
U2801的8,9PIN测一下,问题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801的8,9PIN测一下,问题在这里!

这俩脚确实有个不对,但是不知道怎么引起得了。

网友:
FAN_PWM是EC控制的 再把数据传给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晕死了,怎么搞

网友:
忘了说了,EC,BIOS都换过,不解决。正如楼上所说我的也是8,9pin不对,可是还是判断不出来。和SML1_DATA,,  SML1_CLK这两个信号有关系。

网友B:
SML1_CLK是干什么的呀?我这个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L1_CLK是干什么的呀?我这个没波形

我也不是太了解,我测的是电压,我觉得应该是识别U2801的时钟吧。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能解决的吗?

网友C:
楼主可以改一个风扇3.3v常转,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改一个风扇3.3v常转,基本没什么问题

怎么改啊?不会啊,改了不报错啊?

网友:
好像think有监控芯片的吧?你看看图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改啊?不会啊,改了不报错啊?

电压端接一个10k电阻然后接5v,我改过不报错

网友:
其他机型改过,觉得THINK检测多会报错,就没有试。只改这个电压别的不用改是吗?好。下次有机会了,我试试看。

网友:
电压端接一个10k电阻然后接5v,我是E520的风扇报错 像你这样改了 好像是一样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端接一个10k电阻然后接5v,我改过不报错

是怎么改啊 能具体说一下吗 我改了一样报错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人解决的。学一招。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台这个机器报错不知道怎么修,,,楼上说加10K电阻接5V有改成功的没啊?这破机器真的是折腾人啊~!

网友:
本想订个SMSC 2103温控回来试试的,,听你们这么说估计换了也白搭!

网友:
顺着FAN信号  IO旁边有个排阻坏了,具体标识是多少就忘了  顺着FAN信号查吧  一定能好

网友E(2013-10-11):
LZ 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碰上了,经过比较 FAN错误的机器开机电流比较大,后来发现显卡供电大有1.56V 正常是1.1左右。一打阻值竟然是0,而正常的是13。不过机器还能点亮。有点想不通。应该是显卡坏了发热大风扇狂转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碰上了,经过比较 FAN错误的机器开机电流比较大,后来发现显卡供电大有1.56V 正常 ...

我的没有解决,后来给上家了,貌似是显卡。不确定。

网友:
怎么样 大家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我这台E420的机器是温控 bios ec都无果  实在是无发了
哪位师傅知道出来指点下

网友F:
刚好今天也接到一台E520,也是风扇报错。一会试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好今天也接到一台E520,也是风扇报错。一会试修修

华盛加油,有结果回复一下啊。向你学习。

网友:
刚下了图纸,找到温控芯片,当万用表测量到RN2801排阻时,居然正常不报错了。

拆下这个排阻,是10K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把温控芯片周围加焊一下,测了一段时间,不再报错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有个6PIN的芯片,可能是,时间长了想不起来,你差差5V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