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

楼主(2013-09-09):
收 客户 一 联想昭阳e47a 问题 重启 有时玩一整天也不出问题 有时一开机 就重启  有时动一动本子 也重启  各种重启 i5 cpu  hm65 北桥 加焊北桥 换io 均无效 求高手知道思路  在线等!!!

网友:
刷Bios或者存在接触不良地方

网友:
EC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bios是不是坏啦呀

网友(2013-10-09):
我这有一块显卡驱动打不上去,不定时蓝屏。目前正在搞显卡……

网友(2014-04-09):
我有一台也是一样,还在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