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滴滴滴响,分享CPU座子过孔断线维修方法!

楼主(2013-09-09):
       主角就是精英代工的一块联想G31T-LM
故障:开机滴滴滴响,没复位
起初这板子给我修过,一样的故障现象,维修思路借鉴此贴:ECS G31T-LM高难度维修,经典教材贴!不看后悔!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4516-1-1.html

      看了上面这位高手的帖子你就应该知道,这板子断线的厉害,我手上这块上次也是,是A17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具体不怎么记得了,也是断线,现在又来了,同样的问题。
     有了第一次,这次轻车熟路,上假负载直接打阻值,果然问题还是断线引起,查到D22阻值偏大,但不是无穷大,打了后面所有能测试的测试点,没有一个是跟D22通的。
     麻烦来了,只有图纸没有点位,我的思路很简单!既然上次断线那边是地址线,那么基本排除,这次是数据线断了,所以重点查另外一边,中间过程就不多说了,一个一个的戳啊!上个图:

这是修好后拍的,看过孔点戳的痕迹就知道有多辛苦了吧,,,下面的连接线是上次维修的A17吧,上面的就是今天的新故障,数据线D22过空断线了,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知不知道我是怎样修复这种过板子断线的。。。
其实我的思路很简单,先用表笔,很尖的那种,对着这个孔插进去,再去打两边的阻值,如果阻值正常了,那么就好办了,找根细一点的线,涂上锡让它变硬!
接下来就是你们都懂的~使劲对着孔插进去~~,插进去之后打这跟线跟D22的连接稳不稳定,然后剪断多余的线,用烙铁烫一烫,然后拔一拔,你会发现很紧,因为前面你用表笔戳的时候把里面戳的可以粘锡了!现在你用一根上了锡的线插进去,再烫一下!什么结果?
肯定是线跟孔焊上了啊。。。。。哈哈,CPU座子下面过孔断线的就这样修复了。。。。。简单吧!
阻值正常了:

   然后上机:

板子修复,这样的板子确实需要耐心去搞,希望这样的经验能够帮到各位,像这种CPU座子下面过孔断线的也能修复。
觉得对你以后修座子过孔,或者类似不能两头飞线解决的过孔断线一点帮助的话,加点分鼓励下是啵~

补充内容 (2013-9-10 11:41):
图纸在七楼,传不了那么大,只能分包,这么好的经验分享给你们也不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好技巧。相信很值得大伙学习。

网友:
这个确实是经验啦,居然又学一招,这样子的板修起来很辛苦的。

网友:
很惊险啊。。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块,也是这故障,正在搞,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块,也是这故障,正在搞,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图纸吗

看图纸没用啊,有点位差不多,图纸论坛有的,善用搜索

网友:
既然有机友问,那就分享到底,图纸: 精英代工联想g31t-lm

网友:
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子  那个帖子也看过  我打假负载数据 地址线 对地都一样!还不知道怎么修的 但愿不要复位线发霉!

网友:
如果是多层板,这样做不会搞到板层间线路短路吗。

网友:
今天没分了,加完了,明天给加上,过孔断线,真的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
你说的那个帖子的那个人是高手呀,很牛, !!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775座加焊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过孔断线 我的话找一辈子也找不到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向高手学习,品牌机主板是不好修

网友:
你的意思小弟没明白透,意思就是那空断线了,使劲扎进去,弄个铜丝焊锡,,,,进去,,,,加热是吧

网友:
楼主好招式  学习了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北桥下面空点的,被我扎通了

网友:
就害怕板层短路,

网友:
修这个板真费劲

网友:
断线只要找到哪里断了好说,但是电路中的线路维修要更为复杂,不过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
ECS的G31 和G41 为联想代工的出现批量型 PCB孔短线的 在工厂叫PCB孔不通 这种在工厂判断出来都是不修的直接报给PCB厂商。

网友:
想知道怎么找到这个断线的地方的,??测对地阻值能找到这个孔么??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3.3V短路的主板IO坏了。

网友:
通病 FSB_Bus开路 主要是由于潮湿引起。滴滴响 复位电压只有一半。

网友:
我今天接触了一片G41的,估计也是这个故障原因,太麻烦了没有心思去弄它。

网友:
又修到这块板了

网友:
又修到这块板了   没找到断线的位置

网友:
赞一个    给力的维修。

网友:
这种板遇到几张了,实在没功夫去搞,唉!不知道加焊U座能不能搞定

网友:
这个过孔断的倒是没见过。过节点断的修了不少   。一般都不是无穷大。大那么十几的阻值。提醒大家用黑笔接地。装上CPU去打后面的数据线。很容易找出来

网友:
高手啊,学习啦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主板中间的电源线什么的不会被你戳断吗。

网友:
非常霸气的维修

网友:
我遇到的板子也是座子问题,是D31,但是是无穷大,加焊无效果

网友:
楼主给的链接   教案。。找不到

网友(2013-10-12):
非常感谢,学到了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修好过两块,都是很吃力的拆掉座子才跑出来线,后面碰到放弃了,时间太长了

网友:
变态级维修。。膜拜

网友:
这个是这款主板的通病,修过很多,CPU背面断线最多了。

网友:
不错有图可以让大家看到。

网友:
这板修这个问题修的太多了,就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坏的最多了!

网友(2014-09-11):
品牌机主板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