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出现LOGO后30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3-09-09):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535G ,AMD的CPU,出现LOGO后30秒左右掉电二修机。上家干过显卡。干过北桥。刷过BIOS。换过EC。。。没有发现短路。论坛里有人发现ACIN对址。但是我的没有。对地是正常的。。。。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求指点

网友:
看看cpu供电是否带不起负载。

网友:
摸摸显卡上面那部分的散热器热不热,(宏基的本,应该开机出了LOGO就有一定温度了)不热就看看散热器下面的散热硅胶垫还有木有  没有就加上合适的铜片再试试 ACER遇到好多 二把刀 同行清风扇后去掉硅胶垫直接加硅胶的用一段时间就出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散热问题比较有可能

网友:
供电问题大点。30秒不至于热保护。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有大电容?貌似有NEC大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这机器楼主NEC电容换了 然后加电容吧 台式机的电容。。。